GPRS/WAP/CDMA的定义和区别

楼主(2005-08-15):
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的中文是通用分组无线业务,是在现有的GSM系统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分组数据承载业务。GPRS与GSM系统最根本的区别是,GSM是一种电 路交换系统,而GPRS是一种分组交换系统。GPRS特别适用于间断的、突发性的或频繁的、少量的数据传输,也适用于偶尔的大数据量传输。我们可以将GPRS理解为GSM的一个更高层次。    WAP(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的中文是无线应用协议,它与GPRS属于不同的范畴,它的目的是将互联网的丰富信息及先进的业务引入到移动电话等无线终端之中。打个比喻,GPRS和GSM都是马路,而WAP是在马路上的汽车。中国移动开通GPRS之后,WAP就行驶在GSM和GPRS两条马路上,而行驶在GPRS的马路上可以提高数据传输速度。因此,现有WAP上的内容一样可以通过GPRS进行浏览和应用。    CDMA是与GSM并列的移动通信技术,是码分多址数字无线技术的英文缩写,它拥有频率利用率较高、手机功耗低等优点。与GSM相同,CDMA也有2代、2.5代和3代技术。中国联通将于今年下半年推出的CDMA属于2.5代技术。CDMA被认为是第3代移动通信技术的首选,目前的标准有WCDMA、CDMA2000、TD-SCDMA。

网友A:
CMWAP和CMNET 的主要区别与适用范围 随着移动优惠促销活动的开展,很多网友都对20元包月的CMWAP无线上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是一些朋友在对CMWAP和CMNET的区别还是不甚了解,导致了很多朋友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被扣了一大笔流量费,可真是心疼啊! 对于一些新软件,也经常有人会问“CMWAP可以用吗?”,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谈谈CMWAP 和 CMNET 的主要区别与适用范围。 (1) 为什么会有两个接入点?   在国际上,通常只有一种GPRS接入方式,为什么在中国会有CMWAP和CMNET两兄弟呢?(彩信之所以单独配置接入点是因为彩信服务需要连接专用的服务器,在这里不作探讨。)   其实,CMWAP 和 CMNET 只是中国移动人为划分的两个GPRS接入方式。前者是为手机WAP上网而设立的,后者则主要是为PC、笔记本电脑、PDA等利用GPRS上网服务。它们在实现方式上并没有任何差别,但因为定位不同,所以和CMNET相比,CMWAP便有了部分限制,资费上也存在差别。   (2) 什么是WAP?   WAP只是一种GPRS应用模式,它与GRPS的接入方式是无关的。WAP应用采用的实现方式是“终端+WAP网关+WAP服务器”的模式,不同于一般Internet的“终端+服务器”的工作模式。主要的目的是通过WAP网关完成WAP-WEB的协议转换以达到节省网络流量和兼容现有WEB应用的目的。   WAP网关从技术的角度讲,只是一个提供代理服务的主机,它不一定由网络运营商提供。但据我所知,中国移动GPRS网络目前只有唯一的一个WAP网关:10.0.0.172,有中国移动提供,用于WAP浏览(HTTP)服务。有一点需要注意,WAP网关和一般意义上的局域网网关是有差别的,标准的WAP网关仅仅实现了HTTP代理的功能,并未完成路由、NAT等局域网网关的功能。这就决定了它在应用上所受到的限制。   (3) 中国移动对CMWAP的限制   为了从应用中区别两者的定位,中国移动对CMWAP作了一定的限制,主要表现在CMWAP接入时只能访问GPRS网络内的IP(10.*.*.*),而无法通过路由访问Internet。(少数地区的移动网络可能不存在这一限制。)我们用CMWAP浏览Internet上的网页就是通过WAP网关协议或它提供的HTTP代理服务实现的。   说到这里,就让我自然而然的联想到公司的网络,相信不少工作的朋友都有类似的体会。公司的网络在网关上不提供路由和NAT,仅仅提供一个可以访问外网的HTTP代理。这样,我们就无法直接使用QQ、MSN等非HTTP协议的应用软件了(好在它们还提供的有HTTP代理的连接方式)。CMWAP也正是如此。   (4) 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才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CMNET拥有完全的Internet访问权,这里就不多说了,主要让我们来看看CMWAP。因为有了上面提到的限制,CMWAP的适用范围就要看WAP网关所提供的支持了。目前,中国移动的WAP网关对外只提供HTTP代理协议(80和8080端口)和WAP网关协议(9201端口)。   因此,只有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应用才能在中国移动的CMWAP接入方式下正常工作:   1. 应用程序的网络请求基于HTTP协议。   2. 应用程序支持HTTP代理协议或WAP网关协议。   如何辨别一个应用程序的网络请求是否基于HTTP协议?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要完全做到这一点需要通过拦截应用程序的通信数据包进行分析。这里提供几个简单的方法给广大菜鸟朋友:从表现上看,如果它的网络请求是网址(URL)的形式,那么通常是基于HTTP协议的,如Web浏览器;如果它连接的服务器端口是80,那么它可能是基于HTTP协议的。如果确实无法准确判断,那么请直接看下一个条件。(满足第二个条件的应用一定是基于HTTP协议的)   如何区别一个应用程序支持HTTP代理协议还是WAP网关协议呢?   首先看它的设置中有没有代理服务器的选项(通常在S60上未特别说明的代理都是特指HTTP代理),如果有则表示它支持HTTP代理协议。如果没有,则需要按照以下步骤测试:   在GPRS接入点设置的高级设置里去掉代理服务器的设置项:Server Address 和 Server Port,如果应用程序可以正常工作,那么它是基于WAP网关协议,如Java程序、S60内置的浏览器。如果在此状态下不能正常工作,而恢复GPRS接入点高级设置中的代理服务器设置后能够正常工作,则应用程序支持HTTP代理协议(代理设置从系统中读取)。如果仍不能正常工作,那么这个应用程序一般来说是不支持HTTP代理协议或WAP网关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