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2000米以上电器应用求教

楼主(2005-08-15):
现本人接到一项目,位于贵州省。国家电气要求中多限制为海拔不超过2000米。现今我只见到一些资料提到电晕。我不明真实原理,及如何做相应变化调整。请朋友们指点一下。 现场条件:海拔2000米,5线380V供电,距离电阻性(类似电炉丝)执行单元120米,电流每相30A,不可达三相平衡,出线为3线220V每单元(火、零、地)。

网友A:
电器元件参数限制使用海拔高度是基于散热考虑,因为海拔越高,空气就越稀薄,散热效率相对就越低。选型时你需要综合考虑,控制元件建议选大一级。如果有必要可以对比较重要或特殊的设备加装散热风扇进行强制冷却。 低压一般不会产生电晕的。

楼主:
谢谢!老菜鸟。终于使我放下包袱啦。QQ493675173希望我们可成为朋友。 祝好! 谭 2005、08、17 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