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产品检查问题?

楼主(2005-08-15):
描述:目前正做一方案,其中一道工序室检查产品外形尺寸合格与否?精度要求:+ -0.5mm 问题:可否在产品定位不是很准的情况下用影像来检查实现,并将结果输出PLC控制。成本如何? 敬请大侠赐教!

网友A:
请将具体要求发E-mail至info@yinrui.net。谢谢你的配合!

网友B:
可以,不过成本较高,因为您的精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要求成本低的话,还可以尝试用高精度的光电开关来机算。不过根据实际情况选用。

网友C:
可以上这个网站看看!www.adtechcn.com 亦可以来电进一步沟通。

网友D:
您的要求不确切,如需具体方案,请将要求发入我的信箱(ycm@weijietech.cn),我将为您作出具体的方案。

网友E:
我们公司可以提供视觉检测和PLC控制的系统集成服务,请把您的产品的详细情况发到:zhaojie9992003@yahoo.com.cn

网友F:
上海能殷--为你提供视觉解决方案 丁正勇 33070564-821

网友G:
我公司已有现成产品,请参看我公司网站:www.photonscope.com 工件测量系统。

网友H:
你的产品的外观尺寸是多少,我们公司的产品可以提供在线检测的产品

楼主:
我是搞这方面的.可不可以把具体的要求发给我呢? QQ:9305007 email:hyryxgs@21cn.com

网友I:
www.vtest.com.cn 021-52681566-17

网友J:
www.lusterlighttech.com 021-64285675

网友K:
可以用激光位移传感器!价格在4000——6000之间!QQ364835881 德国SICK www.guanzhong.net

网友(2005-11-16):
不知道你是要检测什么样的物体,我可以给你做个测试,选一个最佳配置。www.botrong.com,钱生

网友L:
不知道这样的精度下你的被测物尺寸是多大,深圳市视觉龙公司的视觉软件定位功能非常强大,可以在模糊,散焦等情况下良好定位,详情请登陆视觉龙网站查询或直接电话咨询。www.visiondragon.com;0755-28957030

网友M:
如果您是设备生产商,请与我们联系(南方视觉 13714598797)

我们可以辅助你完成设备。每台5000元以内完成

网友N:
TO南方视觉:
      采用什么样的方案,不妨说来听下.被测量物体如何定基准,如果倾斜,测量的数值会有偏差的.

网友O(2008-03-27):
经过2年时间了,这个项目可以说是个视觉公司就能做了,easy。
不过楼上说的5000的价格,玄得很啊。
光源-?
镜头-?
相机-?
软件-?
简单算一下吧

网友P:
LZ可以联系一下我司,我们可以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给你们。我们做过相关很多这样的系统,但是5000元估计不行。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成熟的机器视觉应用方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登陆我公司网站,或者联系我们索取相关资料。谢谢!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杨工:13510475931
贸易部地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英达利科技数码园B栋611-612室
TEL:0755-88321350-821   FAX:0755-88321351
HTTP:www.visiondragon.com  MAIL:yangjianp2001@yahoo.com.cn
QQ: 12533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