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伦次8217变频器电机抖动

楼主(2005-08-15):
我使用的一台伦次8217变频器空载时电机可以启动,电流,负荷一切正常,但是安装到设备上带负载后电机一直抖动,无法启动,已经用3年多了近期才出现的问题,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发到伦次上海总部检测说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回来后安在设备上后还是同样现象,更换一台同型号新变频器输入相同参数后运转正常,所以排除机械问题,请高手指教!不胜感谢!在线等!

网友A:
上海总部检测可能没有带载检测。 估计是变频器带载时输出有问题,可以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检测一下,看看带载时的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电压肯定不正常啊,正常了变频器不是没有问题呢?和伦次上海总部联系后他们让换功率板,要8000多,晕死,比买新的还贵!有种被抢劫的感觉!!参数设置方面能不能补偿过来呢?这里有没有高手帮助解决一下啊!

网友A:
检查一下脉冲触发部分的接线,是否有松动。

网友B:
是驱动回路开关电源供电纹波增大所致,很可能电解电容容量减少。我们处理过这样的故障。你处理不了我们可以修。

网友C:
可以跟我们联系,13986065921 专修变频器

网友D:
会不会是频率与电机的频率造成共振呢?要不改变载波频率试一试?

网友E:
可能是IGBT模块驱动回路脉冲触发波形有尖峰,导致变频器输出波形不好 to激情如火: 这个变频器的脉冲触发和IGBT是焊接的,用的是6MBI50L120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但是有什么可以自己解决的好方法嘛?

网友F:
我也有一台伦次8200 1.5kw变频器,在低速(15hz)带载时抖动无力,高速(30hz以上)正常。没有负载低速也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G:
先把参数恢复出厂值试试,如果不行,检查一下主回路滤波电容是否衰减或者检查一下逆变模块是否老化,更换新的IGBT试试

网友F:
参数恢复出厂值无效,更换模块好像不太现实,伦次的配件太贵了

楼主:
心力说的对,出厂参数早就恢复了,还是不行,能想的办法已经想的差不多呢,看看高手有什么高招呢?

网友H:
先不上负载,空载测试U.V.W三相输出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上电机会抖动 一般是驱动有故障,光藕老化,驱动上的元件有坏,都会引起三相输出不平衡,和参数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H:
我对伦次很熟悉,有什么疑问,可以咨询我,13056660695

网友I:
买新的吧,找我,我给你个特价

网友I:
我电话:13370891388,绝对给你个好价格,可能比维修还便宜

网友F:
2.2kw多少钱

网友J:
应该是变频器保护所至,设定电流多少? 我碰到过类似问题 V/F曲线设置的问题

网友K:
楼上孟亭说的方法可以试一试.检查V/F曲线设置是否有问题.前几天我们在淅江湖州拉丝机上碰到这样一个问题,调整V/F曲线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L:
我觉得和参数关系不大。因为曾做过两台变频器的对比。 我觉得可以:1带载后观测变频器输出波形。电压与电流都看。看电压的对称性,有无畸变。看电流波形有无震荡和抖动。可以和空载时作比较。同时切换载波试试。排除频率与电机的频率造成共振。 2。检查接线有无松动。尤其注意驱动部分。 还可以电话咨询:029-88472340

网友M(2005-12-27):
请问有伦次的系统手册么?请指点一下伦次参数的设定方法,(EV9328ES),多谢,001baiyang@SOHU.COM.

网友N:
完全同意变频之子罗工的观点,驱动有问题,驱动上的元件有坏,仔细检查

网友N:
杭州智恒,专业维修0571-88820936,88829567欢迎技术交流 找裘工

网友O:
检查光偶没错

网友I:
白洋,93es的操作手册我已经发到你信箱

网友P:
变频器如果没明显的故障,你可以把变频器照猫画虎的重新装一遍,然后,把变频器换个位置试试,搞不好还会有意外的惊喜呢?

网友Q(2007-07-05):
各位师傅:
    我有两台伦次8222变频器,22KW、开机抖动,面板不显示报警信息,转内部操作时,面板显示OFF,我已将7、39短接,求助各位师傅帮帮忙,分析以下,谢谢!

网友R(2009-04-14):
我有一台方禾变频器在现场带负载电机就不稳定(抖动运行),空带电机抖动不明显,在现场有时间运行一整天也没事有,时间一运行就是抖动。经检查输出平稳,电压正常。因为没有相同机器所以换了一台其它变频器运行一切正常排除机械问题。哪位高手有过这样的经历,请高手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R:
我有一台方禾变频器F66-B   3kw 在现场带负载电机就不稳定(抖动运行),空带电机抖动不明显,在现场有时间运行一整天也没事有,时间一运行就是抖动。经检查输出平稳,电压正常。因为没有相同机器所以换了一台其它变频器运行一切正常排除机械问题。哪位高手有过这样的经历,请高手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S(2012-02-09):
电流环速度环改一下吧,电机参数也自适应一下,如果是输出波动,那没有个好办法拆了自己弄一下

网友T(2012-05-09):
我现有一台台安7.5KW N2系列的变频器,故障是不带电机时输出平衡正常,但是带电机后输出不平衡,电机抖动。直流母线电压降低三四十伏左右,驱动光耦全新的,驱动电路上下臂供电电源相差3伏左右。求解答。    母线电解电容及驱动供电电容-参数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