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wincc做配方

楼主(2005-08-15):
请教各位:怎样用wincc做一个配方,下载给plc,让plc按照配方工作,用在配料系统上。做过的朋友交流交流!

网友A:
在用户归档中实现。

网友B:
用用户归档可以实现,但是细节过程还是不明白。

楼主:
激情如火:有简单的案例做参考吗

网友C(2007-11-10):
听说可以用脚本访问文本文件的方式,哪个能给个源代码吗?

网友D:
用户归档很方便,但是需要买授权。利用WINCC的数据库不妨是其次的办法。

网友E(2010-06-30):
等于没说

网友F:
我见到别人做的配方管理,很简单,就是数据库系统的用户归档,

可以自动将数据库中的一指数据自动下载到PLC;

“配方”的名字容易误解,其实就是一指相关的重要数据的管理,可以一次下载到PLC;

网友G(2017-08-17):
这个做的跟WINCC FLEXIBLE配方类似的功能,可以用在WINCC7.0和博图WINCC.没有配方数的限制,每个配方支持大于1000个变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1MzM5MTQ0MA==.html?spm=a2hfx.8251854.recordContent.DL!3~DD~5~5!3~1~3~A&firsttime=542

网友G(2020-06-02):
能补发下嘛想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