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威变频器OH故障。

楼主(2005-08-15):
我这有台西威变频器,上电显示OH故障,热敏电阻是放在模块里的,正常,请教各位西威是否有这样的通病,问题一般出在什么地方。道理大家都是知道的。忘指教。

网友A:
检测有问题

网友B(2006-05-07):
你是AGY的变频器吧

网友C(2008-01-08):
检查变频器监控电流是否真的过大,与实际比较,判断是否为检测回路损坏,坏了,维修检测线路
检查变频器如果真的有大电流输出,要查电机等外围设备,抱闸 ,编码器,拖动等现象

网友D:
 西威110,说得对呀!!!~~~

网友C(2008-05-30):
SIEI变频器故障跟我联系,我处是SIEI专修   Q441474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