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欠压、过流故障的维修

楼主(2005-08-15):
有人认为西门子的变频器难修,其实不然,只要有一定的电子学功底还是很容易解决的。例如有一台MM440变频器,上电后A0501与F001交替闪烁,有此可以判断是过流和欠压故障,一般来说这类故障属于比较严重的故障,此时首先要检查IGBT是否有问题,因为IGBT损坏的情况是比较多的,如果IGBT没有问题,就要对两个故障分二制之,先排除欠压故障,测量整流后的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如果不在正常范围内,检测电容是否有问题,是否过热;其次要检查开关电源的输出是否正常,特别是电压检测回路和驱动回路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先修复开关电源;如果电源正常,应该重点检测运放LM358周围的贴片器件,特别是贴片电容和贴片三极管的检查,一般会查出问题,如果还没有发现问题,那应该是LM358的原因。当然,电压检测不断线是基本的前提保证。对过流故障,应该重点检测驱动电路,特别是驱动电路的电源是否正常,光藕是否正常,光藕驱动侧的贴片元件是否完好等,如果驱动电路没问题,应该转到电流检测部分,电流检测采用安捷仑的HCPL-786J,一款高档智能芯片,它是通过通讯的方式告知CPU电流的大小,一般通过测量时钟频率就可以判断故障所在的范围,确定范围后还是要重点检查芯片周围的贴片元件是否正常,然后在检查芯片本身。至此,一般的欠压过流故障均可排除。此文是我工作中的一段维修笔记,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希望高手指点。我的联系电话:020-33526305

网友A:
这些办法很好的哦!顶起来看看把

网友B:
是的!我们前几天还碰到这种情况,有亲身体会!

网友C:
不错,很好的贴子,顶一下. 楼主可否说一下关于西门子主板与驱动板通讯方面的问题吗?中国,日本的机器都是直接主板来信号的,感觉好查。但是西门子,丹佛斯等采用通讯的,感觉有些难。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说来分享一下!

网友D(2007-07-17):
楼主说得太好了,很实用.

网友E(2007-09-18):
说的很对,对MM440来说,过流,就是这样检查的

网友F(2007-10-18):
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LENZE电路板,解决维修成本高的问题:http://www.bpqpj.cn

网友G:
太简单,孩在这里讲

网友H:
我们以前用过440的变频器,也出F0001故障,但它是偶尔出一下,复位后又好了,过一段时间又会出一下.我们请教过西门子,他们说是电网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没办法,只有换了变频器,换成了安川的,结果就没问题了,我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I:
F001和A0501是一个问题过流和电流限幅,还要说那么多

网友J:
   换掉驱动电容试试

网友K(2007-11-19):
现有一台mm440,37kw的变频器上电启动后继电器响一下,随即报F003,A0503,且无法复位,盼高手给与指教,谢谢

网友F:
 解决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成本高的问题,请浏览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配件:http://www.bpqpj.cn/

网友K:
现一台西门子mm440,开机报“-----”五道杠,请问高手是什么故障?

网友L:
电源或主板坏了

网友M(2008-10-11):
五道杠一般是千足虫插头松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