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id调节

楼主(2005-08-15):
我打算用pid控制泵的转速来达到控制流量的目的,不知达到系统稳定要多长时间,如果系统有扰动抗扰动怎么样

网友A:
主要还是需要看您的系统响应的速度、pid参数的设定情况,一般正常情况下,阶跃的扰动,在几十秒钟能达到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