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陆590C直流调速器关于“速度要求”的问题

楼主(2005-08-15):
我公司有一台欧陆590直流调速器,450A。测量速度输入信号端为9.8V(实测值,最高速为10V输入),而调速器显示的“速度要求”为71%,“测速反馈”是71%,实际转速也只有70%左右,按道理,9.8V的输入,“速度要求”应是98%才对,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对模拟量输入进行修正。设定修正系数即可。

网友B:
给定有限幅吗?注意检查参数

网友C:
只要对照说明书调好参数,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但最难受的是,欧陆的说明书,写的不明不白,看起来是比较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