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的满头大汗修MM44O

楼主(2005-08-15):
我目前维修到一台西门子MM440<2.2KW>,通电测试输出缺相,输出不平衡,有一相电压很低相差有1百多伏,其他两相都正常,测量驱动板的电压,发现三相有一路,偏底,短开负载,来测还是有一个地了几伏,旁边的元件我都测过了,电解,二极管,都没问题,而两者是和变压器相连的,不会是变压器的问题吧,我曾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把变压器输出的三端电压脚,调换着接,判断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接了之后,测量电压相差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并且连上负载,电压只有零点几伏相差,我以为好了,就接上试机,负载接的是灯泡,最后还是有一个输出有问题, 搞的我好头疼,对于西门子的这一款机子,有那位师傅精通的,请给小弟指点一二,我把上面的排线都段开了,来测量三路电压有一路是不正常,电解等元件检查都是好的,调换了也不行,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变压器有问题呢?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呢?把变压器拆下来测没发现什么问题啊,我怀疑难道是变压器里的铜线绝缘不好造成的?量他们的电感量也没发现什么啊!对于该机子,那位有自己的高见请给小弟以指点指点.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是开关变压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