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脉冲继电器?怎样使用?

楼主(2005-08-15):
(无正文)

网友A(2007-06-06):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固态继电器替代

网友B:
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C:
还没听说过啊,学习中

网友C: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网友D:
没人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E:
看一下这个吧。http://www.8051faq.com.cn/manager/download/20075633147625920356250.PDF

网友F:
看了上面的文章,感觉是长期给小继电器一个电信号,而大继电器触点只是接触(或断开)一下又复原位。

网友G(2007-09-18):
所谓脉冲,就是指在一个周期内有一个导通讯号.脉冲继电器就是说在只要有一个讯号传递给它时,其触点状态即改变,也就是说当线圈由ON变OFF时,触头状态不变,当线圈再次由OFF变ON时,触头状态改变,即线圈每ON一次,其触头状态即相应改变一次.

网友H:
状态模糊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