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电机

楼主(2005-08-15):
各位大侠,有知道哪里能找到这样的电机,转速15000转/分,功率1.5--2KW,电机轴径12毫米。

网友A:
不会是电主轴吧!?楼主:您是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不是。用在军工产品上,用于带动光学元件。以前用国产电机发热太快。

网友B:
这么快!!是直流电机吗??

网友C:
这个你可以找国内的电机军工单位研制啊!发热快主要是由于这个电机的设计不太合理,或者说它的体积偏小,温升不能过关。这些你可以提要求的。你可以把你现在用的电机的外形尺寸说出来,大家可以给你参考参考,我是军工单位作电机的,你可以把外形图发过来,我给你看看。email:sccdls@163.com,qq:15104456.

楼主:
电机长度193mm,外径110mm,前端面113mm*113mm的法兰。

网友C:
是不是永磁的直流电机?电机额定电压为多少v?目前使用的这台电机的额定电流、转速为多少?电机的工作制(短时、连续)?

网友C:
这台电机还应该内带风扇,不知道目前使用的电机是否有?还有,你所说的长度193mm包括轴伸长度么?电机的主体(不含轴伸)是多长?我初步估算了一下,我们完全可以给你作,当然你还需要提供上面一贴中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参数,15000rpm是额定转速吧?!

楼主:
永磁式直流电机,电压200伏,15000rpm要求连续工作。有没有风扇没关系,长度不包括轴,要求的不是很严。只是安装法兰尺寸不能变,方的法兰边长113mm四个直径8.5mm安装孔圆心距94mm,不然结构要改很多。 我的邮箱:ltc183@sohu.com

网友C:
我有点不明白,你的法兰为113*113,而电机主体外径为Φ110,怎么会有直径为Φ8.5的4个孔呢?难道是卧式安装,不是端面安装?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明确的外形图,可以将目前用的电机的外形图发过来。email:sccdls@163.com

网友D:
高速 主轴 用于高速机 雕刻机 PCB钻孔机。。。。。。。

网友E:
电机外形有些变化没有关系,满足上述要求就行,安装端面最好不变。我只有图纸没有电子文档的。

网友C:
好的,过两天我就给你发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