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用WICC 控制做主站监控如何知道从站丢失?

楼主(2005-08-15):
谢谢答主

网友A:
主从站有标志位,通过标志位的状态既可以判断是否正常。

楼主:
你的意思是另外在应用字里设一个标志位吗? 可STEP 却不需用户设定

网友B:
设置超时定时器.

楼主:
设置超时定时器 能不能详细说说怎么设定,在哪里设定

网友B:
time_out.主站查询帧发出的同时,就应该启动time_out.收到从站响应,停止超时定时器计时。如果从站无响应,定时器超时中断告知CPU,不可靠的线路可以设计重发。现场总线一般都是可靠的线路。不用重发就可以确定从站故障(或根本没加电)。 任何处理器都有定时器,软件必有相应的处理语句。

楼主:
谢谢了,可主站怎么知道从站有没有响应?WINCC 不象MODBUS 返回一个地址。如果从站送的数是0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