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陆590C直流调速器关于“速度要求”的问题

楼主(2005-08-15):
公司有一台欧陆590直流调速器,450A。测量速度输入信号端为9.8V(实测值,最高速为10V输入),而调速器显示的“速度要求”为71%,“测速反馈”是71%,实际转速也只有70%左右,按道理,9.8V的输入,“速度要求”应是98%才对,请教各位了。

网友A:
你的速度给定从哪个模拟量输入口输入,该输入口的CALIBRATION为多少?

楼主:
我是选A1与A4“模拟输入NO.3”输入斜波速度设定值,测量A1与A4端子有9.8V,而调速器显示的“速度要求”为71%,“测速反馈”是71%,实际转速也只有70%左右。不明之处,还望指教,多谢!

网友A:
从参数设置菜单进去,看看校准系数CALIBRATION为多少? 另外,你是否还设置了其他的输入口?内部联线用了没有?

网友B(2008-11-11):
顺便看下A4的参数设的百分之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