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陆590C调速器关于“速度要求”的问题

楼主(2005-08-15):
公司有一台欧陆590直流调速器,450A。测量速度输入信号端为9.8V(实测值,最高速为10V输入),而调速器显示的“速度要求”为71%,“测速反馈”是71%,实际转速也只有70%左右,按道理,9.8V的输入,“速度要求”应是98%才对,请教各位了。

网友A:
说明书看的少了,在系统里有一个输入口校准参数,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多谢“泉州”指点,但看了说明书,还是没有找到“输入口校正参数”我是选A1与A4“模拟输入NO.3”输入斜波速度设定值,测量A1与A4端子有9.8V,而调速器显示的“速度要求”为71%,“测速反馈”是71%,实际转速也只有70%左右。不明之处,还望指教,多谢!

楼主:
不好意思,以为网络没连上,重复发送了,见谅!

网友B:
在参数设置中,可以对模拟量输入信号进行修正,比如乘以一个系数,您可以修改这个系数达到目的。

网友A:
老兄要看英文的!在SYSTEM里把CONFIGURE ENABLE改成允许,然后把CALIBRATION该为合适值便可.也可以按楼上的意思办理!

楼主:
多谢两位师傅指点。有问题再向各位请教。

网友C(2005-12-21):
在system里的输入校正里调整就行了.

网友D(2006-01-20):
我这里有一台590C,控制7.5KW直流电机.出现一个问题请各位高手给解答不胜感激,直流电机是正反转控制,点动速度1设定是80,点动速度2设定是-68,拉紧1设定是30.拉紧2设定是-30.控制线接线是B8.B9短接通过继电器与C9连接,C3.C4.C5分别通过继电器与C9连接,C1.C2短接,B3.A6短接.问题是起动以后电枢没有电压,如果把B8线拿掉后只有快速.不管正反起动只有正转.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E(2006-03-26):
科进:
    请教一下:你是否按泉州老兄的方法改变了CALIBRATION值,应该改为何值达到了效果?是改A4的值嘛?

网友F(2008-11-20):
9楼方法正确

网友G:
你是不是使用的测速发电机反馈!!1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