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动解决方法

楼主(2005-08-15):
我有一客户买了几套日本挤压设备,其中电机额定电压420V、频率60HZ,请各位大侠指点在目前国家电网下采用什么改造方法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很容易,随便买一台变频器就行了!输出60HZ!

网友B:
如不用调速则直接用国内电源可能都可以,国内电压通常有400V。就是速度慢一点,如用变频器则成本比较高。

网友C:
请注意60HZ电机,如果直接用国内 50HZ 电源,电压应改为 420*50/60=350V 否则电机可能电流太大,发热,烧毁.

网友D:
加变频器

网友E:
赞成李春发老师的说法。如需速度调节,选用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F:
挤压设备的转速好象都不是太高哈~直接用就可以吧~

网友B:
电机电流会偏大一点,但估计可以接受,不过还是要做实验。

网友G(2006-03-01):
应该加变频器
60HZ的电机用工频直接带电流会变大不少
而且低速特性会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