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初始化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08-15):
关于PLC的初始化是怎么回事?? 是怎样初始化的!! 不同品牌的PLC的初始化都一样吗??

楼主:
我指的是刚买回来的新家伙!!!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吗?? 我都晕倒了!!!

网友A:
上电后PLC自动完成初始化,所谓编程中的初始化就是初始化一些在程序中要用到的变量或者信号状态而已

网友B:
不是上电后PLC就初始化的,以OMRON为例,是从编程状态到监视状态,或者从编程状态到运行状态的第一个周期内,初始化。

楼主:
我看了大家的介绍,但是还是不太明白,请大家说得清楚点,详细点,让新手能够,明白这个问题。 反正我看过后还是没有理解,还请高手,给予适当的帮助! 摆脱下次大家介绍的清楚点,小弟不胜感激。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所谓初始化,就是定义传输格式,传输协议,给PLC=通讯部件分配地址,这是我对PLC初始化的理解。 但是不是很准确,所以还请高手,给予更详细的解释!!!

网友C:
硬件级的初始化大多不需要编程序,机子自动会做的,一般我们也不会涉及到。而软件级的初始化则根据不同的应用初始化的功用也不同,有些简单的应用不需要做初始化就可以执行了,而有些需要做一些变量的初始赋值、通讯空间的分配等等的工作。不过有些较好的PLC可以有常量的定义,所以初始赋值也免了。我理解的初始化工作是查看上次停止有没有故障位被置位、需不需要复位(有的PLC遇到重故障会将特定的位置位,如果设置成不复位处理就不会在上电后自动执行程序的)。

楼主:
我理解的还不是很深刻!!还请大家继续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