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如何处理转速显示不同步问题。谢谢!

楼主(2005-08-15):
此前,我曾对一设备进行转速监测:传感器为接近开关:NPN型响频600Hz; 仪表为: 转速表计数速度10000次/秒; 实际检测频率:50Hz,3000r/m; 在实际运行中,机器启动过程中,显示转速总不能与实际转速同步——即忽高忽低上下窜动;但当机器达到额定转速后,显示值则非常的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该如何解决? 望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敝人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是否是带载能力不匹配的原因?你测下电压电流,看看是否在转速表的可接受范围之内?

网友B:
那是你的二次仪表问题,可能是硬件译码电路在变速时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