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食堂消费系统问题,高手救命救命

楼主(2005-08-15):
布线问题,还是别的问题.用的是sn75lbc184的485芯片,通讯速率19200,总线长度120米,屏蔽双绞,总线直径1cm,问题是只要总线开机数超过十八台,通讯就不稳定,前十八台中就有一到三台通讯不行,超过18台的数量越多,挂的pos机就越多,超不过二十几台通讯就全完了。支线长度2-3米。跪求。刚开始怀疑支线长,改短了不行。后来以为负载不平衡,加匹配电阻也不行,都是同样的问题。现在怀疑是芯片不行,但是我查资料sn75lbc184的负载数是64台。头疼。我的qq号是46851746,我的信箱是zpzpzp_0_0@eyou.com。等问题解决了,我会把它发到网上的.资料中说负载个数应按理论值的70%取.我本人认为64个负载数的三分之一都没有带到,是否是硬件设计的问题.我不是学硬件的,属于门外汉,求教各位老师,特别着急,因为学校食堂马上要开学了,我们这边还停着呢.着急.跪求

网友A:
是否是选取的通讯电缆不好导致的,是用的屏蔽的通讯电缆吗?

楼主:
是的.屏蔽双绞线,而且还换了较细的屏蔽双绞线,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B:
你最好用一条线把所有的POS都串联起来,不要总线支线的试试^

网友C:
我挂了60个点,800米非屏蔽双绞线,通信速率375K。一切正常.我用的是76176。 能驱动256个点的485接口芯片多得是,不过我看不是硬件问题。 调试、证明故障原因,有循序渐进的步骤,感兴趣我再贴上来。

楼主:
通讯速率19200,影响大吗,怎么确定合适的通讯速率;我不太懂.这个通讯速率是硬件程序的,还是测试时串口设置的.

楼主:
最后没办法,将总线分段,用485HUB级联接到pc上,暂时解决了问题.没有根本找到原因

网友C:
总好像有一个特别明显得错误存在。突然感觉你好像在每个节点上都安装了匹配电阻,这样当然节点越多,总线负载越重,最终驱动不起。 实际是:一个RS485网络上只有2个匹配电阻,分别安装在总线两端尽头的两个节点上。它的作用像2堵吸音墙一样,吸收反射波。反射波的害处就像是在一个山谷里的喊声所产生的回荡,容易造成误码导致接收错误。这样容易理解,总线中间的节点上安装匹配电阻是不合理的也没必要。当然你可以所有的节点上都不装匹配电阻,而把匹配电阻焊装在双绞线两端。 关于匹配电阻,还有很多说道。现在的RS485接口芯片已经自动保证空载时总线保持“1”电平,--至少3V以上,因此你说的0.56V根本不正常(也许是噪声电压)。MAX308X芯片(好像是)可以查询。否则你就要设计一个匹配电阻网络(3个电阻的分压电路)来保证空载时电平的稳定。 匹配电阻的阻值不是严格的。在总线上用示波器可以观察到,电阻越大电压电平越高,好像是期望的,但是电流小的电路容易受干扰。485接口芯片只要200mv就能区分高低电平,因此调节在1V左右即可。

楼主:
十分感谢,我只是在总线首尾加过匹配电阻,没有给每个pos加偏置。还有就是我量的总线电压是在总线两端都不接源端,即总线和485网卡不接,总线挂pos机,但pos机不开时,总线有的电压;我个人认为这时总线的电压应该是0v。因为还没有接在pc上,pos机又没有开机。因为我们的pos连在总线上不开机有压降,所以我量过总线工作时的尾端电压,1.3v左右。

楼主:
还有就是我们本来用的是75lbc184,能驱动18台机器,但是换了max3082后,只能驱动12台机器。接线保证没问题,距离也短,因为是在公司做实验。我上网查75lbc184的驱动是64台,max3082的驱动是256台。为什么驱动能力越强的芯片在我们这带的台数越少。我个人认为正式因为驱动能力强,由于设计的问题,干扰和反射信号的影响越大,导致带的pos机越少。感谢各位,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D:
信号的干扰问题可以通过对电缆屏蔽层实施一端接地解决。 信号的反射可通过选择专用的RS485通信电缆,线路末端并联匹配电阻解决!

==============================================================

提供国产RS485专用系列电缆: hdsr178@yahoo.cn      13064880370

网友C:
要找到这种故障原因很容易,但是最好有硬件工程师: 1、要确定匹配电阻的焊接可靠。方法:无源时测双绞线电阻,当然应该是120//120=60欧姆左右。双绞线低阻值就不必担心噪声干扰。 2、你说所有节点不加电,仍在总线上测到1.3V电压?这种故障太容易检查了吧,把节点设备一个一个脱离总线,总不会最后剩两根双绞线带电压吧。还有就是要用指针式万用表才不会受噪声电压迷惑。 3、既然前18个点正常,那就再加一个,并且不通电,什么现象?一个485接口芯片在不通电的情况下,输入阻抗无穷大,加了等于没加,而你却受到了明线的影响,怎么解释? 4、一个485网络在任何时侯只有一对主从节点占用总线通信,这与总线上只有2个点没什么区别,与其它站没任何关系! 5、如果一定要怀疑受负载影响,用示波器看一下电平是否下降了就行。(编一个测试程序,让主站持续发送。)应该是至少正负0.5V以上。 6、什么都正常,那就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C:
7、也许你的PC机主站一方的驱动能力有问题。你没有讲清PC机上的485接口芯片。 8、主站发送前,能肯定总线是空闲的吗?

楼主:
pc的485芯片也是75lbc184。谢了。 1.总线阻抗是40欧姆左右。 2.总线两端断开,pos连在总线上但是不开机,总线有0.56v的电压;pos不开机竟然有输出电压。 3.18个点正常,再加一个不开机的话,通讯正常。但是开机就over。 4.这个我也很疑惑,不是搞硬件的,抓不到根。公司有学硬件的,基本上只会画pcb。 5.可能不是负载的事。 6.不确定。 7.75lbc184 8.不懂,我刚入行,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C:
太棒了!只有一步之遥了。 关于你的第3、 第19个点一开机就完,很简单,断开第19点设备与75184之间的数据发送管脚,或者通过电平设置或者程序设置让75184只处在接收状态(当然通电),或者说这时第19个节点除了一片只输入不输出的75184,什么也没有。会怎么样?(可以让处理器一直处在复位状态,例如一直按着复位按钮) 1、故障依旧?!那么把第19个点的75184换成1K的电阻好了。还依旧吗?下面的问题不用说了吧。一个40欧姆的电阻和一个1K的电阻并联=? 2、把匹配电阻提高到240欧姆。没什么道理,关键是打破那个18个点的平衡。为什么是18而不是其他? 3、如果1、故障消失了,那当然就是软件或接口电路设计问题了。 4、注意485芯片与双绞线之间的接法、极性。

网友E:
感觉有些高深,我似懂非懂的,但经过努力会有进步的。 谢谢各位

网友C:
要是没有示波器,利用主站软件可以很容易找到原因.

楼主:
跪谢了,哈哈。我马上试,有结果马上发上来。哈哈哈哈,(笑到流口水)

楼主(2005-10-10):
现在这一块已经不是我负责,不过听公司真正的硬件工程师说,他改了输入和输出电阻,现在可以接更多台了,看来是电路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