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能

楼主(2005-08-15):
我经常在各种广告中见到有:变频节能达30%~70的说法,(如:注塑机、空调、供水等)谁能说变频节能的原理及方法.

网友A:
变频器不具备节能功能,但是在个别控制电机转速的场合,会有节能的效果!

网友B:
一般供水设备控制系统中,设备时刻监测供水系统的瞬时用水量,并对水量信号经微机分析处理后,由微机控制各水泵机 组的工作状态和转速,既保证所需供水量,又使水泵机组时刻处于高效节能运行状态,避免了电能的浪费。设备中的所有水泵均在微机和变频器控制下软启动,起动电流小(起动电流不超 过额定工作电流的110%),能耗少。整套设备在微机管理下运行经济合理,节能效果极其显著 。与常规的继电接触控制供水设备或气压供水设备相比,节电效率最高可达55%以上。 变频调速恒压变量供水及变压变量供水的节能原理如图一所示。
图一 变频调速供水节能原理图 当管网流量由QA变至QB时,如果采用恒速泵,其扬程必定升至B′处,供水压力升高,若采用变频恒压变量供水,当设定压力为HA时,微机检测出压力差H′B桯B后,发出控制指令,降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使泵的工况曲线由n0变至n2,保持恒压为HA,显然比恒速泵减少B′B这一段动压损失,因此有明显的节能效果。若采用变压变量供水,微机发出控制指令使泵的工况曲线由n0变至n4与管道工作特性曲线交于B″点,比恒压变量供水又减少BB″这一段动压损失,因此节能更加显著。 所以从供水这一方面就可以看出变频的节能效果.当然其他的方面应用原理差不多.都是通过动态改变输出频率,保证控制对象的稳定运行,同时又达到节能.

网友C:
我个人认为节能主要是通过调节(降低)工作频率和将电流调小,使电机的实际有效功率提高,是可以节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