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三线制的黑线是输出高还是低

楼主(2005-08-15):
请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传感器三线制的NPN的黑线是信号输出线~~它输出的高电位还是低电位~~还有PNP的黑线是输出高还是低

网友A:
你不应该说黑不黑线的,NPN是负输出,PNP是正输出。

楼主:
请问SIMON_THREE那NPN工作时和不工作时的输出状态!!~~因为我用的S7-200的PLC用的全是PNP的~~能告诉我吗??

网友B:
工作时三极管导通,输入到plc后为低电平状态;不工作截止时的为高阻状态,PLC没输入。

楼主:
TO菱控闪电!!请问 你说的是NP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