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进出线电抗器的作用

楼主(2005-08-15):
请问变频器进出线电抗器有什么不同吗,各自起什么作用?出线电抗器是直流的吗?

网友A:
进线电抗器是为了避免电网对变频器的干扰和变频器对电网的干扰。

网友A:
输出电抗器用于补偿长电线的容性再充电电流及限制在相应电机长导线长度下,在电机端子的dv/dt。

网友B:
进线电抗器是为了抑制高次谐波对电网和电机的危害

网友C:
进线是普通的AC电抗器,主要作用:减少对电网的低次谐波污染、对应三相电压不平衡、消除电压尖峰、进一步提高功率因数等。 出线是特制的电抗器,主要针对变频器输出的高次谐波。设计相对复杂,需要谐波参数。一般是应对长线电容效应的漏电流。还有一种输出电抗器是特别为高du/dt对电机的损害做的。

网友D(2008-06-12):
你好 : 电抗器、滤波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电阻箱、电阻柜 联系 人:田茂伟 手 机:15000456181 联系电话:021-51111727*605 传 真:021-51111883*608 有需要请联系,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以厂价最低价销售!

网友E:
进线电抗器是为了避免电网对变频器的干扰和变频器对电网的干扰。

输出电抗器用于补偿长电线的容性再充电电流及限制在相应电机长导线长度下

网友F:
国内有哪些厂家生产的电抗器比较好的,列几个看看

网友G(2008-09-14):
进线电抗器,作用是限制变流器的换相时对电网侧的电压突跳的反品闸管的电流上升率DI/DT和电压上长率DU/DT。
进线电抗器(亦称输入电抗器、换相电抗器),主要用于电网进线侧或变频器、调速器电源
侧,主要作用是用以限制变流器换相时电网侧的压降,以及晶闸管导通时电流上升率di/dt
和电压上升率du/dt,对并联变流器解耦,改善电源电压的波形

滤波器,电抗器,变压器

网友(2013-09-12):
核心产品:正弦波滤波器,谐波滤波器,输入滤波器,输出滤波器,有源电力滤波器,直流电源滤波器,输入电抗器,输出电抗器,直流电抗器,滤波电抗器,并联电抗器,空心电抗器,非晶合金变压器,干式变压器,控制变压器等

公司:萨顿斯(上海)电源有限公司

电话:400 800 9085

http://www.saduns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