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教关于CX-PROGRAMMER的问题

楼主(2005-08-15):
我在使用CX-PROGRAMMER的时候发现按照软件的系统手册建立程序的时候在完成一个梯级的时候,老是会沿着梯级显示一条红色的线条说程序没有完成的错误!然后在程序都建立完了的时候这条报错的红线也一直沿伸到程序最底!不知道大家是否有碰到这样的情况!请大家指教一下!我刚接触这软件!谢谢

网友A:
可能没有写END指令吧?

楼主:
谢谢!!我写了END指令!!不过刚才编译的时候没有那个错误了!真奇怪!!

网友B(2005-09-29):
那位可以提供一个 cx-programme 4.0 欧姆龙软件的许可证号,小弟不胜感激,我QQ188073414,邮箱: ooppii @vip.sohu.com.

网友C:
一个独立的线圈一个段,你肯定没分段!13696389847或QQ56520359

网友D:
你有没有用拆分条?cx-programme 2.0 cx-programme 3.0 cx-programme 4.0 cx-programme5.0 请到www.jiangwenyi.com联系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