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求教

楼主(2005-08-15):
本人有一问题不明,请教一下各位: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一定要相等吗?前段时间我们这里有一电机启动后没反应,于是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发现变频器输入电源是三相200V的,可是输出却只有100V,我怀疑是变频器有问题,换了一台就好了,一测输出跟输入一样是200V。请大家帮忙回答一下我的判断是否正确?如果是,那是变频器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是不变的。输出电压随输出频率变化,变化曲线V/F根据你的选择而定,一般不考虑电压补偿在工频之内是线性变化的。

网友B:
小米渣说的有道理,在基频以下,V是随F而线性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