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调速求助

楼主(2005-08-15):
2KW直流电机,测速机反馈,分立元件调速,故障现象是开机以后,调到慢速,恒速转.忽自动升速,然后缓慢降速,如此循环,望高手给予分析

网友A:
有负载吗?有没有上位控制器在控制电机驱动器?

网友B:
估计是测速机反馈后的控制(电压、电流)有毛病,电机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感觉是速度反馈的问题。 检查一下测速机反馈的是否准确

楼主:
谢谢大家,已修好

网友D:
已修好了,是什么问题?

楼主:
全套更换,去掉测速机,采用电压反馈

网友E(2005-10-29):
换用EUROTHERM 产品,价格便宜,507人民币一千多。
估计是你的测速机灰尘过多,或是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