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1S PLC的初始安装

楼主(2005-08-15):
本人向新买的A系列PLC写入程序后,面板无错误显示,软件监控I\O正常,但无输出模块无输出,还请赐教!

网友A:
到底什么意思,我没有看懂,是日本三菱电机公司的A系列PLC 么?什么是面板无错误显示?你查看一下监控软件或者编程软件上的系统监控,你的配置没有问题吧?能否 说详细点?

楼主:
是那个型号,配置没问题。面板的errow灯 正常,未亮,监控软件上的系统监控显示的输入输出状态正常,输出单元已接电源,但无输出。

楼主:
本人的电话是13537882786,谢谢!

网友B:
槽号和地址有没有分配正确

网友A:
内容跑哪里去了?

网友A:
明天你可以给我打电话:010-65188830-635 郑工,我是三菱电机自动化公司的

楼主:
谢谢你们,小弟已经找到原因了,是地址搞错了!

网友C:
哈哈; A系列的地址经常有人搞错;

网友A(2005-09-21):
楼主,你的aPLC现在弄得怎么样了?你是那里的?

网友A:
成工,给你打电话了,听说你的情况后,我很高兴,有什么需要可以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