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请教直流调速

楼主(2005-08-15):
请教各位老师: 电线押出机前面放线部分采用一直流电机,用施耐德直流调速器控制,现在电机速度时快时慢,导致前后张力不一致。换反馈电位器,还是老样。换制动器也不行。 难道是TG测速电机系统问题?还是调速板本身问题?

网友A:
可以采取张力电位器固定在某位置,单开放线,看速度稳不稳,若不稳,再改测速反馈为电枢电压反馈,若稳,则说是测速机或线路有问题,否则,调速板有问题。

楼主:
huyie 老师: 多谢! 正是:张力电位器固定在某位置,单开放线,速度不稳;测速机反馈信号线TG1/2拆除,就稳。 终于有结果了:测速机与直流电机联轴器弹片磨有磨损,松动,待拆卸,重装,张力摆杆上下能自动加减速,张力摆杆不动,速度恒定。 OK! THANKS!

网友B(2008-05-09):
590 6RA23 6RA24 6RA70硬件故障联系13893683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