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速度平衡调节"的含义

楼主(2005-08-15):
大家好: 我在伺服驱动器手册上看到一个性能就是"速度平衡调节",大意如下:"伺服驱动器的零速没有做位置锁定处理,电机运行与零速时,和其它转速下一样会存在误差,因而当驱动器速度设定为0时,电机的实际速度并非绝对为0,随着时间的延长,电机转子会发生不希望的位置偏移,为减小这一零漂,驱动器设置了参数项a(-100到+100速度环零偏设置值,对应调节范围为-1/300到+1/300 *最高设定速度),此参数只对模拟设定纠偏有用." 上文的意思是不是说可以通过改变设定值,让模拟控制电压在一定的偏移范围内,驱动器都会把电机的转速设定为0,防止出现偏移的情况? 但应该是设定一个绝对值,让模拟控制电压在正负零偏的范围内都不会造成电机的位置漂移才合理啊?

网友A:
没看出来你说的是什么伺服,但是您的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伺服来说,不正确。而且,这种设计,个人认为不合理。

楼主:
那么应该怎么理解呢? 还望多多指教!

楼主:
另外我所说的是交流伺服驱动器!

网友A:
当驱动器收到速度设定为0的信号时,电机转速理论上应该是零的实际速度并非绝对为0。但是由于控制器与驱动器对于“0”的定义往往不同,所以,控制器给出“0”的时候,驱动器会认为收到的是一个接近零的指令,按照这个指令的速度转动,就是所谓“零漂”。绝大多数伺服会提供一个参数调整驱动器上“0”的定义,使其与控制器上的“0”尽可能接近。 至于“设定一个绝对值,让模拟控制电压在正负零偏的范围内都不会造成电机的位置漂移”,这种方式,在单纯解决“零漂”上,效果当然比上面的方式要好,但是在需要低速时,会导致不必要的性能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