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编码器

楼主(2005-08-16):
请诸位大侠帮帮忙;我要改造一台激光扫描仪器,原先是: 单片机》环分器》步进电机》扫描机构;  主要参数: 往复扫描角30度;每一毫秒一步,每步0.1125度;单程267步;连续工作。 现在要在扫描机构后的出轴上加装编码器,以便取回准确的角位移数据。从没玩过编码器,有以下几点实在整不明白。请大侠们指教: 1 选增量编码器的还是选绝对编码器 2 如选3600ppr 则步距余数咋办 3 如选串行输出,每毫秒取12 位以上数据可能够呛吧 4 如选刚性联轴,径向跳动会损坏编码器吗 5 用户还要求价廉物美,八成还有我没想到的麻烦事,先请教了再说。 预先谢谢各位了。 上架鸭子

网友A:
0:什么是"环分器"?不懂 1:增量式编码器需要开机以后有找零点的过程,所以,绝对式比较方便,不过,绝对式的会比较贵 2:没办法,或者忽略,或者提高分辨率 3:看一的单片机和编码器的选行,SSI接口的编码器,数据通讯频率通常可以满足要求 4:理论上会,看你的跳动有多大 5:不用编码器

网友B:
不就是16细分吗!!就买个细分均匀度的好的驱动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