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E5CN温控器求助

楼主(2005-08-16):
我单位有二十多只欧姆龙E5CN温控器,带RS485接口,现在想和电脑联网,不知采用何种方法和软件,要求能在电脑上控制和实时记录温度数据,求各位大虾告知.

网友A:
现在国内的几家组态软件都支持和E5CN通讯,根据性价比选择一款就可以。

网友B(2007-06-05):
用组态软件直接,如果想降低成本可以自己编程序

网友C(2009-01-08):
UG330H-SS4富士触模屏与E5CN可以采用RS485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