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寻求国产继电器

楼主(2005-08-16):
我想选小型继电器,参数:线圈电压12V(DC)、触点电流>5A、触点电压>250V(AC),不想用进口的,请网友们推荐国产中的上品。谢谢!

网友A:
正泰的还可以,我们公司就是用正泰的。

网友B:
现在国产的质量都差不多的情况下,看那家的价格合理啊,现在国产的如正泰,人民电器等都还可以

网友C:
贵州遵义电器有限公司,一家老继电器,接触器厂,贵航集团的一子公司,民品应该还便宜吧,你可以看看,但我不知道他们的零售方式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