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正序负序零序

楼主(2005-08-16):
请教大侠正序负序零序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在低压三相四线供电网中,由于单三相负载并存,三相电压和电流往往不对称,三相电压和电流向量可分解成正序、负序、零序三组对称分量。

楼主:
那何时称正序?何时称负序?

网友B(2009-09-10):
负载对称时,三相电源相序为A-B-C,相位互差120度,此时称正序

负载不对称时,三相电源相序为A-C-B或B-A-C,C-B-A相位互差不再等于120度,此时称负序。

三相相位相同时称零序

负载对不对称,都可以分解为正序,负序,零序分量来分析,负载不对称时一定产生不平衡电流,但并不一定是零序电流,当发生接地故障时一定产生零序电流

网友C:
听的有点一知半解!!这个有什么用处吗??能解释一下否

网友D:
我把入220v,出三相220v的变频器后用其中两相接单相电机,可以做变频调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