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火嘴控制器

楼主(2005-08-16):
请问大侠:火嘴控制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它与电动执行器有何区别?

网友A:
窑炉上用的吗?

网友A:
你没有具体说明。 我早年工作过的一个建陶厂生产内墙砖/外墙砖/地板砖(釉面砖/瓷质砖),还没用到“火嘴控制器”,能具体说一下吗? 你在哪个地方的建陶厂啊?

楼主:
我在淄博这里有700多条线呢。有的厂有用电动执行器的。

网友A:
牛!那我以前那个厂算小厂了。 请见识面比较广的高手来解答这个问题吧...

楼主:
是淄博市总有700多条

网友B:
椰树: 火嘴控制器,又叫燃烧程序控制器,有热电型,紫外侦测型,和热敏电阻型,一般陶瓷窑应该用的是紫外侦测型的,我以前是做热能的,但是从事的是锅炉,焚烧炉,及热风循环炉的热能控制,目前大多数的燃烧程控器为洋货控制市场,其中性能稳定的有,霍尼威尔(美国)山武(日本)等,具体的控制原理也没有说明,不过控制程序是个密封的模块,也很稳定,没有维修的价值,只要知道接线就行了,不必去钻牛角,控制方式为,高压脉冲产生电火花,母火(小火)电磁阀打开,在2~4秒内如果检测不到点燃的信号,则判断为故障(不着火)输出一个电接点。如果不着火警报发生时要手动复位,如果检测到母火信号,则打开大火电磁阀,具体根据控制精度,有大小火控制和比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