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温度控制器的内部构成

楼主(2005-08-16):
请问大侠:温度控制器的内部怎样构成的?以及怎样进行参数和程序的设定?

网友A:
请看对应温度控制器的产品手册!

楼主:
已经找不到了,所以请教大侠。

网友B:
至少应该提供型号,要不然怎么猜!

楼主:
我回去查查。

网友C:
用的哪个公司的仪表改晓得撒 可以去网上下资料 一般

楼主:
型号:p901s-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