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起动

楼主(2005-08-16):
请问大侠:所谓软起动能否这样理解,就是让本应连续的正玄交流电,按照某种规则断续的流过电动机,从而达到预定的目的? 谢谢!

网友A:
软起停器:通过调节触发角来实现调压的目的从而限制启动电流保护电机的装置,多数集成了各种保护措施,如电流限制保护、电压限制保护、缺相保护等。

楼主:
起动时的电流波形是什么样?

网友B:
软启动就是 低压启动!速度高了 再高压运行!无论用什么方式,只要是在低压都是软! *-三角形 也是软启动的一中方法!

网友C:
TO扌丸着真心人: 精辟!

楼主:
谁能告诉我起动时的电流波形是什么样变化的我就什么都明白了。工作中我经常检测软起动装置的。

网友B:
最理想的 应该也是正弦波!但是开机电流有效值肯定要比一般启动小,而且是随着电机转速升高越来越小! 对于可控硅调压的就不一定了是正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