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S485使用什么电缆

楼主(2005-08-16):
请问大家:我单位计划使几台PLC(OMRON)系统与DCS(YOKOGAWA)通过RS485方式连接,涉及到通讯电缆的问题,设计提出美国百通的3107a,长度分别是180m,220m,450m,520m等,但美国的到货比较慢,请问国产的各位都用过哪的什么型号的??请注意我们电缆的长度呀!!!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5类网线,如果你的通讯距离<1000m,速度<9kbit

楼主:
请问eric2000,是普通的网络使用的那种超五类线吗,比如UTP什么的?谢谢了.

网友B:
屏蔽的双绞线就行啦!

网友C:
4851公里都没问题呢!屏蔽的双绞线那里都可以没的到

网友D:
通常选特性阻抗为120欧姆的低衰减屏蔽双绞电缆。视传输距离的大小,选择线芯导体(24~18AWG);视敷设环境的恶劣程度,选择电缆的护套类型…… 其余参见: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欢迎大家讨论!hdsr178@yahoo.cn        13064880370

网友E:
http://icmcn.home.sunbo.net,可以访问一下,可以相互交流一下,bolo1979@sina.com。

网友D:
有需要RS485电缆资料的朋友可留下邮箱。

网友F:
一般用屏蔽或双绞线就行!

网友D:
短距离、低速率的RS485通信用普通的双绞线也许就可以了,甚至在没有干扰的环境下,可以取消屏蔽! 但当高速(9.6Kbp/s及以上,如PROFIBUS等)远距离通信(如远程I/O等)时,线路的传输线效应就会呈现出来,加上不确定的各种干扰、敷设条件的差异,此时,普通的双绞线实在无法满足要求!

网友G:
你好,我的邮箱是 chenbindavid@163.com 请您将rs485电缆的资料 发给我,在此谢了先。

网友H(2006-04-18):
我用的就是一般的二芯屏蔽电线。

网友D:
普通二芯屏蔽电线,也只能在一般的情况下使用。 RS485/422系列专用电缆,参见: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I(2006-07-18):
我从事的有关通信/弱电方面的设计工作,对RS485有些似懂非懂,向向您请教,请不吝赐教!谢谢!
     RS485总线是否必须握手?RS485总线电缆在连接各终端时是采用串接,还是采用T接?有什么区别和影响?

网友J(2006-12-17):
线一定要双绞的,平行的不行!
五类网线就挺好,又便宜,就是线芯较小,而且是单股,剥线不要伤了线芯,否则容易断。

网友D(2011-05-12):
RS485也是多数现场总线的通用物理层,因此,RS485电缆也称为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CC-Link的总线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10±10Ω的3芯绞合屏蔽电缆,国产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使用时,屏蔽层应只在一端接地!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