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西门子s7-200/300 plc 控制安川变频器的程序实例。

楼主(2005-08-16):
求助!用西门子s7-200/300 plc 控制安川变频器的程序实例。 我是新手入行!请各位老大指教!!!谢谢!!!

网友A:
您是通过通讯还是物理电信号控制的? 如果是物理电信号进行控制,直接修改plc相应通道的值就可以了,如果是通讯,是什么通讯方式?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是用通讯的。应该使用CALL USS_INIT 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用!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