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陆590C调速器关于“励磁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5-08-16):
在“励磁控制”中,“励磁启动”选择“启动”、“励磁控制方式”选择“电压控制”、励磁电压变量的“输出输入比率”为42.5%,输出180V励磁电压,与电机的一样。但在开机时,用直流钳表测励磁电流时,其值在13A--20A变化,电机的额定励磁电流是16.8A,不知是否正常,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选择“电流控制”,问题解决, 尽量不要选择“电压控制”

网友B:
以为电压控制是开环的.而电流是闭环

网友C(2005-12-21):
同意qghmz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