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对6ra24实现多速控制

楼主(2005-08-16):
我想采用数字量方法(不用电位器)对6ra24装置实现三个速度转换,请师傅指点,要用到哪些参数,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查找说明书,里面有分段频率设置,楼主在哪里chzhb@126.com

网友B(2006-01-11):
我公司专业做纸机变频传动业务,是ABB,SIEMENS工程型变频器的代理商,欢迎进行技术交流,沟通。13212769764 QQ 117972017

网友C(2006-02-23):
我公司也用了一些西门子6ra24变频器, 因多年使用后, 备件买不到, 且故障较多. 已经改造了一些, 效果非常好, 经验可以分享.
我的电子邮件: shengluoywb@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