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TPS LLMUX 报警:SF

楼主(2005-08-16):
HONEYWELL TPS (R530), SYSTEM STATUS 有红色报警,查到HPM时,发现一块LLMUX 有SF红色信息, DETAILS--->BOX FAILURE,提示有5 PAGES,其中PAGE 3、PAGE 4为红色且闪烁。 PAGE3 信息为:FTA #1 HAS A SOFT FAILURE FTA #2 HAS A SOFT FAILURE PAGE4 :FTA #1 REFERENCE VOLTAGE FAILURE :FTA #2 REFERENCE VOLTAGE FAILURE 请教各位,这些信息如何解释、消除? 谢谢!

网友A:
FTA硬件损坏,更换FTA,可维修,0532-88916760-3001

楼主:
好象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2006-03-05):
你看看这块卡1号2号通道是否有问题
再看看这块卡上的温度值指示是否有问题
如果有备件,就换卡试
没有备件,那就看旁边有没有LLMAX有余点的,将线和组态都倒过去试

网友C(2014-11-27):
也有可能是FTA跳线问题,看看跳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