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我想请教,MODBUS RTU协议是MODBUS SLAVE 方式吗?

楼主(2005-08-16):
我想请教,MODBUS RTU协议是MODBUS SLAVE 方式吗? 如过采用西门子公司的341模块,配置上这个软件 6ES78701AA010YA0,就可以和符合MODBUS RTU协议接口通讯吗?

网友A:
不是,是一种协议方式,还有asc方式。要想通讯还要设置相应参数,qq:252039107

楼主:
我认为是这样的,MODBUS只有Master 和 slave方式,这是本质方式,RTU,ASCII只是其中的细选择项。不知道对否,大家请发表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