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占空比

楼主(2005-08-16):
客户提了个问题:发给步进电机的脉冲的占空比有什么讲究? 请指教!

网友A:
不好说!看你的东西输入部分用什么光偶了!一般要求至少1us的宽度! 让光偶道统!有的东西要求2-5us

网友B:
最好是1:1,参看驱动器手册。

网友C:
看你的步进电机运行的速度,但道通的占空比取决与你的光偶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