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的输出方式

楼主(2005-08-16):
集电极开路输出、电压输出、线性驱动输出分别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是指编码器的输出型号 集电极开路输出有两种,一种NPN集电极开路输出,一中PNP集电极开路输出,是指编码器的信号端与电源端之间是开路 电压输出和集电极开路输出不同,在于信号端和电源端之间串有一个电阻,输出是电压型号 长线驱动输出是有6相输出型号

网友B(2008-04-26):
http://shop35256742.taobao.com/ 专业销售编码器的淘宝店铺,QQ:378241930,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是指编码器的输出型号
常用NPN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的

网友D:
编码器博克: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gemple,可以去看看

网友E:
就是编码器里面的线路不同,连接的时候需要跟后继电路(PLC,变频器,单片机)相互匹配才好工作,各有所长吧,一般来说,日系编码器集电极开路的多,欧洲的推拉(又叫推挽)的多(PUSH-PULL)也就是HTL信号,电压输出是一种要淘汰的输出,内部结构简单,抗干扰差。线性驱动(L-LINE)是不电路做成模块输出,就是TTL信号,传输距离远。如果有要编码器的请与我联系。

本公司是专业的编码器公司,公司设计的AYN ENCODER编码器已广泛用于医疗,造纸,印刷,钢铁,电梯等行业,在替代同类型国外品牌编码器方面有很好的经验,价格方面比同类型国外品牌便宜20%以上,多则100%,经市场检验质量完全过关,已经在不同场合检验合格,公司承诺质量保证18个月保修,现将部分成熟的完全替代的国外型号写在下面(机械安装,电气参数都没问题),如果各位有接触到欢迎与我们公司联系,同时让利经销商,共同繁荣市场。
1 E6B2系列,品牌OMRON
2 OVW2系列,品牌 NEMICON
以上是日系微型编码器,主要用在包装机械,造纸机械,小型机床,纺织机械等轻工行业,本公司的AIS38系列编码器可以完全替代,价格便宜20%以上。
3 RVI50系列,10系列,TRD-JK,PVM58系列,品牌P+F
4 ERN120系列 ,品牌HEIDENHAIN
5 BMA3G.24C8192-C6-4,品牌IVO
本公司设计的替代欧系编码器的价格同比便宜20%以上,海德汉公司的ERN120市场价格在5000左右,而本公司的替代型号相同数量便宜50%多,且经市场检验完全好用,欢迎有使用以上型号的厂家与我公司联系,本公司可以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做编码器。http://www.ayan-sh.com/product.asp有我们公司的编码器资料,欢迎选型,如果需要印刷本完整资料,请发邮件至ayan-sh@126.com l 联系人:王茂 1582122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