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与变频器加普通异步电机有和区别

楼主(2005-08-16):
我是个新手,想了解一下伺服电机与变频器加普通异步电机有和区别,请高手赐教!十分感谢

网友A(2007-10-20):
目前,市面流行的伺服系统,
1:马达和编码器;
其马达多为永磁同步电机,由于在中国,稀土铷铁硼永磁材料最为丰富(约占世界总量的40%),因此,中国的伺服电机多为稀土永磁同步电机。
永磁同步电机的驱动,从性能上来说,比异步机具有更优良的机械特性和控制特性,因此,伺服电机多是永磁同步机。
而永磁同步机根据磁体的安装方式,和绕组的特性,基本有正弦波性和方波型。我国生产的伺服电机多为正弦波型,广数,华中数控的伺服电机均为此类。
编码器由于不仅要检测速度,还要检测磁极位置,因此,普通的脉冲编码器不能用,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是UVW编码器,SIN/COS编码器,RESOLVE旋变编码器。

2:驱动装置:
由于同步机的启动在早些年的时候,必有外力将同步机拖到同步速度,在投入电网运行,因此,早年的同步机,停留在低级阶段;

后来,发展到同步机异步启动,在永磁转子里,加异步启动笼,解决启动的问题,这种技术在油田的一些装置有使用。

变频技术的发展使得同步机的启动和控制不再存在障碍,矢量控制技术带来同步机的发展,伺服驱动就是典型的例子。

目前,据我了解,在国内,能驱动永磁同步机的变频,只有深圳汇川技术的同步机拥有此项技术。

同步机的驱动,加入良好的矢量和位置环,就是一套伺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