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温控器有哪些牌子?

楼主(2005-08-16):
有谁知道触摸屏温湿度控制器都有哪些厂家有?最好是带程式的

网友A:
控制器的牌子很多啊,看你需要什么样的了,还有就是什么价位的了,另外还有自己公司研发的,比如我们公司的控制器就是自主研发的,还挺棒的,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一下baoyongjun@126.com

网友B:
我刚做过一套温湿度控制设备,价格挺低的,用PLC做的。。根据配置价格会有变化。如果愿意可以看看我写的文章,介绍PLC在中央空调上用的,是台达PLC,:plc.123ye.com.

楼主:
但是如果需要做高低温交变,怎么用PLC编程?

网友C:
美国红狮有第三代的人机界面,高响应速度的PID控制器(100毫秒采样时间,300毫秒响应时间) 以下是人机界面的介绍,资料备索,敬请垂询!021-64859191-311/313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       www.redlion.net/support/downloads.html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 以下是PID仪表介绍 产品介绍 ·抑制超调的PID控制 ·自整定PID控制设定 ·NEMA4X/IP65前屏 ·双LED显示,同步指示温度值和设定值 ·输出和控制方式的状态指示 ·10种类型传感器输入(热电偶或RTD) ·远程设定点输入功能(可选) ·加热器电流监视和加热器断线报警(可选) ’双路报警输出(叫选) ·DC线性输出(0—10V,0/4-20mA) (可选) ·手动/自动控制方式 ·过程启动的设定点斜升 ·可编程用户输入(增加适用性) ·传感器错误校正(温度漂移)和断线检测 ·加热和冷却输出 ·85—250VAC输入电源 ·编程锁定—参数保护功能 ·组合单元垂直或水平安装 ·现场可更换输出板(继电器或逻辑/SSR驱动) ·备有可控硅输出。 ■功能描述: T48可接受热电偶或RTD元件的输入信号,准确地显示过程温度。提供—个精确的输出控制信号,以期望温度来维持一个过程。综合性可编程功能解决各种应用。 带自整定的PID控制方式用于加热与冷却。 PID整定常数可由操作者设定,控制器提供一种独特的抑制超调功能,允许快速响应(无超调)。T48可手动方式改变,提供针对输出的直接控制。控制器也可编程为(可调滞后的)ON/OFF控制。 双4位显示同步指示过程温度和设定点。 前屏指示器提示操作者并且指征输出状态。 可选报警输出激励如下功能: (带可调滞后) 绝对HI或LO 偏差HI或LO 比例带IN或OUT 加热器电流断路 旁路功能提供加电后在温度脱离报警区域、稳定之前的输出禁止。 使用比例时间或ON/OFF控制下,加热器电流指示器可直接读出加热器变化电流值。 远程设定输入(20mA)允许组合控制器应用于大型烘干炉或压塑机。 允许利用计算机或其他类似设备远程驱动设定点信号。

楼主:
有谁做过用EVIEW和西门子S7-200来控制温度和湿度,温度和湿度能够根据设定的曲线运行? 跪求帮忙

网友D(2007-11-19):
森威尔SAS3000FCT...  触摸屏风机盘管温控器

森威尔SAS3000FCT触摸屏风机盘管温控器采用触摸屏按键设置,超大液晶屏幕带绿色背光,集房间温度校正系数设定、上下限温度设定、风机盘管运行方式设定、睡眠功能于一身。用于控制风机盘管的电动阀的开关和风机的三档风速的选择或直接控制风阀的开关,适合运用在2管2线或3线的中央空调系统。

产品特点:
·超薄型设计,触摸屏按键
·超大LCD液晶屏带绿色背光,双温度显示
·国际通用语言(英文+符号)
·自动风功能+高、中、低三档风速
·精确时钟显示,冷/热模式自动转换功能
·房间温度较正功能
·断电记忆功能,睡眠功能
·风机受控防结露功能
·电源:220VAC 50/60Hz,端子电流:3A
·控温范围:5-35℃,精度±0.5℃

网友D:
森威尔SAS3000FCT...  触摸屏风机盘管温控器[/b]

  选型应用:

·SAS3000FCT/2/A  风机盘管控制,可控制一个电动阀及风机盘管的三速与起停
    ·SAS3000FCT/4/B  风机盘管控制,可控制两个电动阀及风机盘管的三速与起停
    ·SAS3000FCT/2/B  风机盘管控制,可控制一个电动阀及风机盘管的三速与起停

森威尔中国 SASWELL TECHNOLOGY &

DEVELOPMENT CO., LTD.

中国客户请与森威尔深圳公司联系

地址: 深圳市八卦四路索泰克大厦三楼Q区

邮编: 518029

电话: 0755-25846602、25871382、 82426902

传真: 0755-25871429

电邮: info@saswell.com

详情请来电索取相关资料!
[/b]

网友E:
OMRON NS5-SQ00B自D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