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阀控免维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5-08-16):
在此请教各位大虾,有谁有关于阀控免维护电池内阻方面的资料以及电池内阻与使用年限环境等之间的比例关系啊。如果那位有这方面的资料请发邮件:yyangjjinbbo@163.com 在此,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做了很多年电池,没有发现电池的内阻的曲线表。 不过,有电池放电曲线表,实际内阻是通过一恒流源放电测出的。 如果电流一定,电压迅速下降。内阻就会增大。对于内阻是瞬间测试,是电池的一个技术指标,如果要知道电池容量,要放电时间长一些。如果你有一个恒流源,电流是12A,对于12V/12AH电池,放电30分钟,电压是11伏。说明电池是好的。

网友B:
我们的电池资料上有,可是太复杂了,我也画不来,没办法给你了,而且你说的这个比例关系,不同品牌的电池是不一样的,它直接反映该品牌的质量和性能指标

网友C:
请叫一下,DC是220V的系统,两组电池是300A时的,负载为10A或20A,可以把两组电池并起来吗? DC是48V 的系统,两组电池是300A时的,负载为10A或20A,可以把两组电池并起来吗? 如果不能用只能断开一组吗?充电可以两组同时冲吗?

楼主:
TO风吹浮云:你们做的是什么电池啊,你们电池的技术资料有没有电子版的,如果有,可否邮一份给我,再此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