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能是intouch授权的问题

楼主(2005-08-16):
各位好,以前计算机运行正常,突然一次重起后,intouch不能运行,弹出如下对话框 : 标题: licese 内容:The Feacture Line "InTouch" in the Licese File 'c:\Program File\common Files\ArchestrA\Licese\WWsuite.lic'is not enable for use on the computer. 我看是授权问题,但是怎么就不可以用了呢?不知道可不可以解决?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更正一下: 各位好,以前计算机运行正常,突然一次重起后,intouch不能运行,弹出如下对话框 :   标题: license   内容:The Feacture Line "InTouch" in the Licese File 'c:\Program File\common Files\ArchestrA\License\WWsuite.lic'is not enable for use on the computer.   我看是授权问题,但是怎么就不可以用了呢?不知道可不可以解决?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baidu一下找到wwsuite.lic文件粘贴到该目录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