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变频器实现对电机转速的随动控制?

楼主(2005-08-16):
我是一个真正的门外汉,现在有一个基础问题要向大家请教: 我们在做一台数控设备,它是PC机+运动控制卡+交流伺服电机+机械执行部件组成。两套交流伺服系统负责机床的X,Y轴(由运动控制卡控制)运动,机床主轴为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机,2.2KW,1400rpm。现在我想对主轴电机的转速进行随动控制,也就是要求主轴转速随着工件加工部位的变化而相应作出变化(1000——2000rpm之间),当然首先必须在控制软件里进行相关的控制描述,我的控制卡是四轴控制卡,现在只用了两轴,其他两轴是空着的。我现在想给主轴加一个变频器,请问是否可以由控制卡输出随动信号给变频器,再由变频器通过变频控制主轴电机转速?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另外,如果可行,控制卡的信号变频器是否能够识别,好象一般的变频器可以接受模拟电压(0-10V/DC)和模拟电流(4-20mA)信号,但是控制卡的输出怎样才能与它匹配呢?他们之间还需要进行另外的处理吗?能否直接连接?这些我实在不明白。 请各位先生给予详解,谢谢!

网友A:
不太清楚你说的控制卡的型号和技术细节,所以只能估计了。 大多数控制卡有模拟量输出功能,您只需要控制一个模拟量通道的值,然后这个模拟量输出通道连接到变频器的速度给定上就可以了。当然如果加上隔离模块就更好了,因为变频器的干扰比较严重。

楼主:
谢谢,我使用的是深圳雷赛科技公司的3400运动控制卡(4轴),它好象只有脉冲(数值量)输出,没有模拟量输出,(也可能我没有发现),但是即使有的话,我如何控制输出信号的幅度并使得它与变频器的输入相对应,从而获得期望的主轴转速呢?

网友B:
你可以用PC和变频器通信

楼主:
山水老师好:请问采用PC与变频器通讯怎么实现呢?采用什么通讯协议,通过哪个口(串/并口)进行?还有,我目前的控制软件是针对雷赛的DMC3400控制卡的,所有的控制指令都是指向控制卡,并通过卡上的接口获得外部信息,如果要通过其他通道与变频器建立通讯,则必须在软件中增加针对上述端口的指令信息,这种方式行得通吗?我不懂软件,只知道过程,能否再详细一点解释?谢谢。

网友B:
都可以进行通信, 你可以用相关的设计语言自己设计通信控制. 比如用VB你可以控制变频器也可以控制控制卡

网友C:
对于转矩和速度控制精度有要求的场合用变频器来做,只能用矢量型变频器.现在的矢量变频器应该都有脉冲输入端子(脉冲范围一般是0.0~50KHZ,脉冲电压范围5~30V),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根据输入脉冲的变化成精确的线性变化. 如果是通过通讯在实现控制,现在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基本上都采用MODBUS或PROFIBUS协议,通讯端口采用232或485接口,这些功能在变频器里都具备了.

楼主:
嘿!! 谢谢! 又是高人。我用的是目前最便宜的“神源”变频器,因为我们不需要对主轴的转矩和转速进行精确控制,所以就用了这个牌子。看来我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