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楼主(2005-08-16):
各位大侠好: 我用过几台投入式液位计,工况是盐水(NACL)温度80,都用不住,一般半年左右。现 在又想买几台,欢迎大家支招!付款方式可以是现金。大家也可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谢谢各位!

网友A:
换浮球的就可以使用多年 投入式防腐难解决

楼主:
主要是要在DCS上显示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用电容式的传感器 你哪个主要是温度高 一般国产的达不到80度的不多 一般蓝宝石的投入式可以承受这个温度 或者采用差压传感器吧 怎么联系你 我的wq99022320@126.com

网友C:
水位多深,NACL浓度多少? 需要可联系我 021-54261137、54261142 王先生

网友D:
你能不能换种方式来测液位?例如说,测介质的重量和密度(必须是已知)等,来换算出液位来。

楼主:
主要是有沉淀,法兰式的不好用。水位6米

网友D:
可以用蓝宝石压力传感器测量,绝对没问题!!请联系昆仑工控东莞公司,电话0769-2348401

网友D:
我有一款是超声波液位传感器,温度可在-40~140度之间测量,防腐

网友E:
您好: 您说的这个问题我处可以解决,因为盐水的腐蚀性能造成了不能长期应用的原因,另外是就温度80度,很多电缆在这个温度长时间的浸泡就不行了, 导致传感器都不行了 如果你觉得行 联系:13237484382 我将为你解决投入式液位的问题

网友F:
可以用磁翻板式液位计,这种液位计带标准信号输出。

楼主:
超声波液位传感器不能用,我用过。主要是蒸汽影响,出现了不少测量误差!

楼主:
磁翻板式液位计可以用于DCS吗?价格如何?

楼主:
磁翻板式液位计可以用于DCS吗?

网友G:
浮球液位变送器,防腐耐高温,4-20MA输出,精度1级,液位6米可把插入导杆做成软管式,方便运输。北京中旺 李刚 010-62977168/69/70

网友H:
磁翻板式液位计可以用于DCS,它自带4~20mA输出

网友:
这种问题很好 解决 的啊,如果非接触式的可以用雷达,如果用投入式接触式的用静压液位变送器不就可以了吗,只要在选型的时候结合好工矿就可以了。好像有一种特殊材料的电容物位也可以测的。对了,你的过程温度有多高啊??

网友I:
工况不够详细。 电容、射频导纳、雷达 admin@trust-control.com.cn

网友J:
小弟个人认为磁翻板式液位计不太好用 远传是通过干簧片来实现的

网友K(2006-02-24):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磁翻板式液位计,一般误差1厘米,也可做到0.5厘米。

网友L:
我公司代理的Viatran新产品,其中517,ww517是很适合您的求的产品。
适用于多行业。汽车工业的发动机测试,传动,刹车,喷漆,燃料,轮胎测试,航天工业中的飞机液压测试,涡轮发动机测试,引擎测试,重型设备机械中的膜具铸造,泵,压缩机,越野车,冲压机,轧钢厂,采矿设备等欢迎您来电+86 411-82520130/131/132 袁枫

网友L:
美国viatran投入式液位变送器,最大的特点就是防腐蚀,
直径0.87”
316LSS不锈钢结构
不用O型环
全焊接
集成大气参考管

忍者神龟先生 你还等什么呢

 我的电话是0411-82520130/131/132  袁枫

网友M:
投入式液位传感器容易被污物堵塞。

网友L:
to 许国强先生

你提出的问题很实际哦
但是我公司代理的美国viatran产品,的ww517是一款专防止污泥堵塞的场合的啊

网友N:
以你的情况你可以选择电容式的液位计。
而且价格也相对比较实惠。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是生产厂家,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做
电话:025-52366120/52366121

网友O:
316lss是不能耐海水腐蚀的

网友L:
钛是否可以防海水腐蚀呢

网友P:
钛是可以防海水腐蚀!!!

网友L:
恩,谢谢您的支持,因为我们的材料是可选的
还有比较贵重的哈氏合金

网友Q:
可以用罗斯蒙特的3300系列导波雷达液位变送器

网友L:
雷达贵啊

网友R:
人家早买过了,也差不多用坏了!我们还在这讨论呢!

网友S:
建议用超声波液位传感器.

网友T:
用插入式差压变送器可以用,跟液体接触部分的材质选HC,我们在100%的醋酸和3%的氯离子上用过,我想你这个应该也可以用吧

网友U:
盐水池有沉淀和腐蚀性,液位的测量可采用HS-YW-100系列电容物位测量仪或浮球连续式液位计。

网友V:
浮球是可以的,应该能用较长时间,只是6米有点太深了,安装不太方便。可以只用两三米,DCS中调整一下,因为后三米测量的意义不大。

网友W:
专业维修:

交直流伺服放大器、伺服驱动器、伺服控制器、变频器、光尺信号处

理器、各种镭射数字感应器、工控主板、工控机、工控开关电源、

I/O板、直流调速器、PLC、触摸屏显示器、多轴控制器等任何电路板

件。我公司拥有先进的集成电路板故障测试仪和一支经验丰富的电路

板维修工程师队伍,为各行各业提供集成电路板的专业维修服务。1.

线路板(PCB)企业的所有设备(如钻机、锣机、曝光机等)上的电子

线路控制板:cpu板、I/O板、转速板、MCU板、DSVIF板、刀盘控制

板、位置板、光尺、解码板        、ZIF板、        双轴控制板、显示卡

板、STAC-2板、信号板、放大器、I/O板、镭射感应器、触摸显示

器、各类特殊显示器、显示卡等。2.电子企业SMT、SMD设备上的所有

电子线路控制板。3.电脑锣及各类数控设备上的驱动电路板。4.变频

器、PLC、伺服控制器等工控产品里面的电路板。5.各类进口设备上

的特殊控制电路板。6.工业自动化控制板,各种电源板,西门子、

ABB、施耐德等系统、数控机床控制板,塑胶机械控制板,各类空压

机控制板。包括变频器、直流调速器、软起动器、编码器,PLC程序

控制器。7.各类进口印刷机械设备上的控制电路板。8.宾馆、饭店,

高档公寓物业管理自控系统设备控制板,各种电梯、中央空调、供水

系统控制板. 8.维修伺服电机。9.液晶显示器、等离子、背投、电

脑软硬件维修。我们承诺:维修费是设备供应商的五分之一!

  -----《广州通济变频器维修中心》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棠东向东大街1号.    邮编:510665

      电话:020—35542929        传真:020—85529430

      E-mail:lzy0378@126.com

网友L:
我公司代理的美国Viatran新产品。Viatran有多年石油行业的经验,产品具有抗冲击和震动,适合恶劣工
作条件等特点。广泛应用于溶解、碎裂、酸化处理、海上石油钻井、天燃气管气领域。

40年来在用户中享有很高的声誉。Viatran的产品灵活性很高,可以订制满足客户需要的特种产品。在压

力测量领域为客户提供尽善尽美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适用于多行业。汽车工业的发动机测试,传动,刹

车,喷漆,燃料,轮胎测试,航天工业中的飞机液压测试,涡轮发动机测试,引擎测试,重型设备机械中

的膜具铸造,泵,压缩机,越野车,冲压机,轧钢厂,采矿设备等

更有适用于污水处理的517系列产品,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大连丹尼斯科技有限公司

袁枫  0411-82520130/131/132

网友:
差压变送器,凸膜的。如EJA220等等

网友:
如果工艺条件允许是否可以将取压口提高一点,避开污垢,这样用差压变送器就可以了。还便宜呀!

网友X:
忍者神龟:
把投入式传感器放进灌满蒸馏水的套套内,然后包扎好。

网友Y(2006-03-28):
可到这里看看了,美国思龙测量公司Sitron生产投入式液位计在食品制药等行业广泛应用.其产品,热式流量开关流量计,压力变送器,音叉开关,电容式物位计,电导式液位开关.http://www.sinometers.com/krohne/krohne_main.htm

网友L:
我公司代理的美国Viatran新产品。Viatran有多年石油行业的经验,产品具有抗冲击和震动,适合恶劣工
作条件等特点。广泛应用于溶解、碎裂、酸化处理、海上石油钻井、天燃气管气领域。
40年来在用户中享有很高的声誉。Viatran的产品灵活性很高,可以订制满足客户需要的特种产品。在压
力测量领域为客户提供尽善尽美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适用于多行业。汽车工业的发动机测试,传动,刹
车,喷漆,燃料,轮胎测试,航天工业中的飞机液压测试,涡轮发动机测试,引擎测试,重型设备机械中
的膜具铸造,泵,压缩机,越野车,冲压机,轧钢厂,采矿设备等
更有适用于污水处理的517系列产品,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大连丹尼斯科技有限公司
袁枫 0411-82520130/131/132 http://www.deni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