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5-08-16):
编码器的问题:在旋转的圆盘上边有16个小孔,另外还有6条同圆心的不等的圆弧。圆盘的一边是6个发光二极管,另一边是6个接受管——分别是接16,8,4,2,1,CA线到电路板上去的。请问大虾们。一般我们都会用的是8,4,2,1做编码,在这里用到了16和CA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编码器上怎么有那么多的孔呀.一般不就是 A,B,Z代表的孔吗 不明白

网友B:
像一个5位的绝对值编码器(0--31,比8421多16,即多一位).